REPTILE-RX130 dys SE1407 XS20A 装机

楼主(2016-07-20):
   最近大神们都在玩小轴距室内穿越,国哥安耐(gen)不(feng)住,但是没有大屋没有足够的空间玩室内,只能装台有刷130玩玩咯,既然不能室内那只能玩室外,必须暴力的,

虽然技术不行,国哥入魔穿越就是飞4S,会不会飞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我要的就是暴力,看着大神们装机的美图,几年没摸相机了。果断找基友借了台相机过来装装X

逛了三晚淘宝都没发现能入法眼的130机架,真是好架难求,纠结了N次才看上REPTILE-RX130小机架,机架名字贼长,其实我是复制过来的, 电机选的DYS最新上市SE1407 KV3500,

看到官网数据4寸桨最大拉力可以400多克。我可不会为了四寸桨去妥协,反正我是为了够(zhuang)迷(bi)你,电调也必须新款DYSXS20a

话说大神们都在群里说电调买新不买旧,反正BL和BS电调差价也不算大,就当尝鲜咯

          配置清单

           飞控 F3

            机架 REPTILE-RX130

            电机 DYS1407 KV3500

            电调DYS XS20A

                图传 奥姆威200MW+DYS蘑菇

                摄像头  1177老款

                电池 4S500  25C X宝定制

                 futaba兼容接收机SFHSS

                  M牌分电板+四灯LED XT30电池接头

                  为了减重买了若干7075螺丝

首先来张全家福

电机线量好长度,裁剪上锡

SE1407 空心钢轴,虽然和传统的1306电机相比可能重了2克,但是钢轴会相对耐炸很多

单相绕线,线圈看起来更整洁,这也是我买它的原因

还好XS20A电调额外每个电调配多一个热缩管,所以把自带的剥皮重新焊接,因为130机臂比较短刚好放下一个20A电调

为了这样焊接专门请教了群里一位有经验的大神,在此再次感谢

        自从买了两瓶171胶水之后,所有新机架买回来我都会打磨一次,然后擦上胶水包边,

温馨提示,包边请在没装机之前进行,别装好后再包边,有时候胶水沾到其他东西会很痛苦

再次套好热缩管的XS20电调,贴上之前撕下来的标签,再次来张合影

开始安装分电板,固定好电机,算计好电调电源线和信号线长度,把多余的直接咔嚓掉

机架内部空间确实很捉鸡,为了把天线竖起来而不给碳板割到

先用热宿管包起来,然后把扎带固定后竖起来,这样就像两个羊角辫了

继续盖楼,LED灯板刚好能用两颗安装1177剩余的螺丝固定在后面的碳板上

朋友今晚看到安装好的机架,直接说你这五层楼。。。卧槽你以为我想这么高啊。

左边空机重量,右边起飞重量4S500电池,感觉有点小

经过一下午的装机和调参今天傍晚拉出去溜了6个电池,感觉参数调得不是蛮好明天继续调参

几年没摸相机了好不容易逮到基友相机闲置,帮他烧烧快门过下瘾

经过下午飞了6个电池,这个机架可惜不能绑上runcam之类的相机,看样子得要我的DVR模块再次出动绑上机架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种130小飞机你用4S 500毫安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种130小飞机你用4S 500毫安电池能飞多久?

3分钟不到,电池C数小容量也小,电量释放不出来

网友B:
漂亮的小机机,求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小机机,求续航时间

4S500三分钟不到这样..下来回压3.7+V

网友:
引用 楼主:
4S500三分钟不到这样..下来回压3.7+V

这个也太短了些吧

楼主:
可以上850的电池四五分钟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S500三分钟不到这样..下来回压3.7+V

我空机150克,3S550能有将近6分钟。你这个也太短了点试试减重吧!其实3S也不错啊!

网友:
支持支持非常靓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空机150克,3S550能有将近6分钟。你这个也太短了点试试减重吧!其实3S也不错啊!

恩,3S850也不错,续航肯定提升几分钟的

网友:
不错的机架,已经入手

网友:
求LED灯板连接,,,我的X125一直找不到合适尺寸的灯板

网友C:
楼主除了机器不错,照相技术也不赖哟

网友:
减重的话可以用带分电的飞控,用蘑菇太重了,可以考虑用短jj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除了机器不错,照相技术也不赖哟

我是从一个坑里爬出来,跳进另一个坑,之前玩了几年摄影,略懂皮毛,其实拍的真不怎样

网友:
我也一眼相中REPTILE机架,只不过选的是RX-155,用3S500mah电池重227克。

网友D:
大师,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磨机架边,怎么上胶,求教,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磨机架边,怎么上胶,求教,万分感激

先用粗砂纸在水龙头下加水打磨边角,一定要泡水,要不然炭纤粉尘吸入可不好了,然后用细砂纸磨

包边用的171胶水,把板子擦干后,慢慢的在打磨过的碳板侧面涂胶水,等干了后涂多几次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粗砂纸在水龙头下加水打磨边角,一定要泡水,要不然炭纤粉尘吸入可不好了,然后用细砂纸磨

包边用 ...

磨成什么样的程度?包表只涂边子是吧?711胶水是透明的?麻烦发几张细节图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一个坑里爬出来,跳进另一个坑,之前玩了几年摄影,略懂皮毛,其实拍的真不怎样

谦虚了,构图、背景虚化什么滴都蛮不错滴

网友E:
国哥 你用的什么控兼容的这种接收机 效果好吗

网友F:
這电机看上去不錯,淘宝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电机看上去不錯,淘宝找不到

淘宝可以搜到的啊dys se14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哥 你用的什么控兼容的这种接收机 效果好吗

空旷地方飞200米没事,有遮挡的没飞过,FUTABA SFHSS兼容接收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可以搜到的啊dys se1407

我搜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搜不到,

DYS SE1407淘宝还没上架呢,他用的是测试样品,是个正转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DYS SE1407淘宝还没上架呢,他用的是测试样品,是个正转电机

我的是2正2反,也不是什么测试样品,淘宝也有上架了。

网友(2016-09-14):
呃,我刚刚装好了一架130,上电的时候嗤的一声,然后飞控板和分电板之间的电源线的零线断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