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MR25关于感度选项的说明。。。

楼主(2016-07-21):
如题。。。 只看懂了几个 其他的自己测试不敢确定体现在哪里。。。

楼主:
副翼翻滚 和 升降翻滚速度 这个不是很理解。。。 这个是 动作的半径大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副翼翻滚 和 升降翻滚速度 这个不是很理解。。。 这个是 动作的半径大小吗?

翻滚速度 也就是你在手动模式或者运动模式的时候摇杆打到底飞机是会翻过来的    就是你这个翻滚过来需要的时间和速度 也就是翻的快慢问题     楼主可以先尝试用默认的翻滚一下(手动模式需要加速筋斗)用运动模式试试  根据自己的手感调整翻滚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滚速度 也就是你在手动模式或者运动模式的时候摇杆打到底飞机是会翻过来的    就是你这个翻滚过来需要 ...

多谢解答,,, 请问摇杆给出前进后退左右平移指令的响应速度在APP里面有可以调节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请问摇杆给出前进后退左右平移指令的响应速度在APP里面有可以调节的参数吗?

响应没有延时哪来响应速度?     APP里面可以调整感度  就是软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没有延时哪来响应速度?     APP里面可以调整感度  就是软硬度
3S电池建议1300的还是1500的?
油门曲线在APP是无法修改的?
我是1.6的固件为什么用 BLHeli无法启动。。
我今天用改用手动模式发现动作比姿态模式肉。。需要修改哪个参数才能接近姿态模式?
问题很多麻烦你了。。。

网友:
MR25电调是必须用烧录器把BL固件烧入
无法直接用飞控固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