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里的GPS有什么用?

楼主(2016-07-21):
我是新手小白,想入门学习,哥们建议买450机架+naza飞控,带gps模块,我觉得价格有点高,太高端,改成了qq飞控,无gps。请问,有何差别,明显不?

网友:
没擦别,gps可以定位。自动返航,用不到可不装

网友:
定位,悬停,让飞行更安全,也更简单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B:
GPS自动定位、返航、悬停、相对新手来说会降低炸鸡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哈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自动定位、返航、悬停、相对新手来说会降低炸鸡的风险

QQ飞控可以悬停么?

网友:
kk都可以悬停

网友C:
楼主还是买个玩具吧,便宜又不会坏。一分钱一份货。最省钱就是收个二手精灵。你也可以让KK飞控玩你,我想不通这玩艺还有人用吗

网友D:
这差别可挺大,首先有gps了飞控才能知道飞机位置,才能玩定点,返航,自动航线这种高级功能,另外飞控的价值不只体现在gps上啊,qq那个算法和稳定性肯定是要打折扣的。lz还是根据需求慎选吧,免得买回来发现玩不上瘾,还要重新买过,白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买个玩具吧,便宜又不会坏。一分钱一份货。最省钱就是收个二手精灵。你也可以让KK飞控玩你,我想不 ...

我是初学者,想先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差别可挺大,首先有gps了飞控才能知道飞机位置,才能玩定点,返航,自动航线这种高级功能,另外飞控的价 ...

我还不会用你说的这些高级功能,先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想先感受一下

如果单纯感受,可以找个模友试着飞下精灵。或者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感受,可以找个模友试着飞下精灵。或者模拟器。

模拟器正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