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逗b首炸

楼主(2016-07-21):
我只是搬運工
不要误会 据说是撞车还是车撞坏的 不是飞机原因

网友:
这是从多高摔下来的,能摔成这样。。。。

网友:
怎么会炸成这样

网友:
楼主不地道,群里人家说是被车轧了

网友:
心情不是很好吧

网友:
dobby还好不是很贵

网友:
这个飞机还不如自拍杆有用,这一炸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修了。
所以还是自拍杆更加的靠谱和稳定。价格也更加的便宜。所以自拍无人机这个行业需要重新定义。

网友:
这炸的有点惨烈。。。

网友:
零度的DOBBY还是不完善啊,视频和照片的抖动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如果零度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不好的话,那么这个DOBBY真的是没什么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了。
所以说呢,DOBBY真的是没有实际的一个拍摄的作用

网友:
等HOVER camera吧,dobby枉费这颗cpu,什么算法都不跑,跟人跟脸都没法跟。不知道用这么好的cpu干毛用。

网友A(2016-10-15):
零度很牛逼的。曾经让我退魔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很牛逼的。曾经让我退魔三年

众多回复,我只服你

网友:
电池5分钟有毛线用。太鸡助了

网友:
这个炸的够彻底

网友:
还是大疆结实啊···不服不行啊

网友(2016-11-22):
彻底废掉了吧 还是闲鱼卖尸体 然后再收一个二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