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你面前你选择哪一个?

楼主(2016-07-21):
futaba14sg,和Graupner Mz24一起摆在你面前,你选择哪一个?理由呢?

网友:
你身边的人都用什么,你就用什么。

网友:
哪个接收机便宜就哪个,家里飞机多

网友:
我也纠结了很久,最终我决定mz24,因为接收机便宜,且功能自由度等都好点

网友:
我也是选的mz24

网友A:
买mz24 不用考虑了 便宜 还用 大神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mz24 不用考虑了 便宜 还用 大神都在用

买了mz24,美国手改了日本手,感觉摇杆没有反应啊?如何设置?感觉没通电似的,拧后面螺丝就可以吧?还有别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