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550的机架,如何配置动力电机,浆 等,麻烦进来 ...
各位亲,550的机架,如何配置动力电机,浆 等,麻烦进来一下哦

楼主(2016-07-21):
有个550机架,如何配,
电机
,电调,浆,我现有的设备有APM GPS等,
图传
,
云台
,相机都有,新弄了个机架,想配个550的相关设备,大师们说一下,这个机架如何配设备
航拍
,尽量不要有果冻

楼主:
有人吗,来顶顶啊

网友A:
至少要知道什么用途啊,要长航时还是只要飞着玩。

楼主:
就想有空航拍一下,拍点图片视频之类的

网友B:
3608/700KV 12/13寸浆 4S/5000mah电 好赢30A电调 配这套 APM有点低端了,不过可以用。
2216/950KV 12寸浆 3S/4000mah电 好赢 20A电调 这个成本低 也够用

网友C(2016-12-14):
2212/960KV 30A 电调 9450的 大疆自紧桨 我的飞机 就是 以飞行 大疆 LITE飞控

网友D:
2216,960KV不能上12桨吧,上10桨差不多了,2216要上12桨,KV应该在7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