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直升机做植保,有没有共同想法的

楼主(2016-07-21):
最近一直在研究传统直升机的飞控调试和航线规划,目前电动的效果非常好,我的机子小,能做到定点,自动航线,现在的GPS定位偏差在一米内。请问各位前辈这个前景怎样

网友A:
电动的续航是个大问题,植保机直升机基本上没有电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续航是个大问题,植保机直升机基本上没有电动的。

哪儿来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疆MG-1不就是电动力的吗。

网友A:
大疆这个是直升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儿来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疆MG-1不就是电动力的吗。

大疆的是多旋翼,貌似。楼主讨论的是直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这个是直升机吗?

好吧,我承认举例不当,换个例子看看吧

电动植保直升机

电动植保直升机

网友: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有兴趣可以聊聊  QQ240910766

网友(2016-08-23):
现在成熟的电动单旋翼植保机当然有

网友:
电动的直升机没有多旋翼的优点也没有油直的优点,但这两者的缺点缺都具备了

网友C:
直升机比多旋翼效率高,为什么用直升机做植保的却很少,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实现自动航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比多旋翼效率高,为什么用直升机做植保的却很少,是飞控的问题?

直升机飞控便宜的可靠性远不如更价位的多轴飞控,可靠的一般公司舍不得买,直升机机体本身容错性差,桨动平衡差点,掉个螺丝都可能导致整机完蛋,对维护队伍要求很高,能飞能维护的好直升机的人,一般出来骗骗钱的公司也舍不得请。多旋翼实际是用10%的价格实现了直升机60%的性能,标准的得屌丝者得天下。
能提出要求高航速(100km/h以上),长航时(2小时以上),大载重(15kg以上),抗风好(10m/s以上)的客户全国就那么几个,一般公司没能力也没关系能抢这些项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比多旋翼效率高,为什么用直升机做植保的却很少,是飞控的问题?

我觉得操作难度应该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飞控便宜的可靠性远不如更价位的多轴飞控,可靠的一般公司舍不得买,直升机机体本身容错性差,桨动 ...

植保只要求航时和稳定,没其他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植保只要求航时和稳定,没其他要求了

低于10w每套的直升机飞控谈“稳定”自称工业级的的必为骗子无疑。。。你觉得目前搞植保的有人能接受这价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操作难度应该也是有区别的!

真正的工业级直升机由地面站控制,遥控器都不用,哪来操作难度,问题是没人买的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飞控便宜的可靠性远不如更价位的多轴飞控,可靠的一般公司舍不得买,直升机机体本身容错性差,桨动 ...

高航速长航时大载重,还抗大风,你说的这不是植保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航速长航时大载重,还抗大风,你说的这不是植保机吧?

这是对正常无人机的要求,植保无人机也是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