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618的车刀,

楼主(2016-07-21):
想问问大神们,你们的0618都是用什么样的车刀,我买了好几种车刀,最小的,都好像不适合用,还有数控刀用那种,请各大神帮帮忙

网友:
白钢刀、硬质合金刀:T5、T15、YG8......

网友:
没看见车刀啊

网友:
量一下车刀座底部到尾座固定顶尖的尺寸就是车刀的尺寸,以后照比这个尺寸稍小的尺寸配车刀,一般小车常用8,10,12,14的车刀.

网友A:
刀尖高6MM的刀,高了的可以把刀柄铣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尖高6MM的刀,高了的可以把刀柄铣薄

谢谢,已经可以了

网友:
我没用那种带刀杆的刀,硬质合金的,直接买的三角形那种铣刀片直接夹刀架上了,悬伸长短刚性好啊,加工铜铝和退火钢的话还是高速钢车刀好用些,硬质合金的前角没法磨的太小,而且刃口显微镜下易碎,形成锯齿,导致一些情况下还没有高速钢车刀那样容易磨的锋利

网友(2017-03-10):
0618b车床精度怎么样,卖不卖。。。

网友(2017-11-27):
谁有中拖板塞铁尺寸图?提供一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