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求助

楼主(2016-07-21):
今天飞起来不到10秒,撞树上炸了,捡起来就出问题了。插电的时候出问题的电机抖动,推油门堵转,发烫,有懂的模友请赐教!

网友A:
连接线接触不良或者电机内部有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接触不良或者电机内部有断路。

我只有拆开看看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机线短了一个
缺相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机线短了一个
缺相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机线短了一个
缺相就会这样

重新刷了D10,和CC3D,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