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cc3d刷了cf手动模式很稳,一开半自稳和自稳就往左跑

楼主(2016-07-21):
新手刚刚接触穿越,买了台2手机,cc3d刷了cf手动模式很稳,一开半自稳和自稳就往右跑,还有降落的时候总会在触地的时候反弹起来,降落总是要锰的关油马上锁定,才能偶尔搞定,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翻了,怎么破,各位大神速来帮忙,谢谢。对了调试软件里看电机转速的页面可以看到手动模式下电机转速稳定,但是一开半自稳或者自稳,左边电机转速马上高出很多

网友A:
为何不玩手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问了2次了,这个论坛就是这样,有问题不会有人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问了2次了,这个论坛就是这样,有问题不会有人回答的

好吧…

网友C:
接收机页面 除了油门 所有摇杆回中 用辅助微调把哪几项  都调到1500

网友C:
顺便问问 你刷的 BF 是多少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问 你刷的 BF 是多少版本的?

cf的,1.0吧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和我刚刚用F3飞控时的问题一样,你只要在控上调1234通道中点使得在接收菜单下中点值为1500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和我刚刚用F3飞控时的问题一样,你只要在控上调1234通道中点使得在接收菜单下中点值为1500就Ok ...

所有杆的中点都是1500呀,1100 1500 1900,低中高是这样的,但是还会,现在怀疑是振动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有杆的中点都是1500呀,1100 1500 1900,低中高是这样的,但是还会,现在怀疑是振动导致的

你上桨试试,用手按住飞机,慢慢推油门,看看他什么状态,切记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桨试试,用手按住飞机,慢慢推油门,看看他什么状态,切记小心!

手动就很稳定,但是切自稳就感觉飞机往右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玩手动?

手动有点不放心,新手,总想有个后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页面 除了油门 所有摇杆回中 用辅助微调把哪几项  都调到1500

一直都是1500的,几个杆的中点都是

网友E:
震动,震动,震动,注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震动,震动,注意桨

不上桨都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上桨都会

那看电机咯,电机炸过之后都有可能震

网友F:
正常现象,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现象,没有问题

飞都不能飞还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动就很稳定,但是切自稳就感觉飞机往右跑

那你可以用微调矫正它啊,有小小偏是正常的

网友B:
其实就是问题依然没解决 ,不是震动的问题,我研究这问题很久了,这不是上面那些同学说的偏,是会越来越右滚,所以微调是无法解决的,还有一种情况是PID不正确也会这样,你可是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都不能飞还正常?

你不是说只往右边偏跑吗,标题没说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说只往右边偏跑吗,标题没说飞不了

手动可以飞,自稳就不行了,要压着杆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可以用微调矫正它啊,有小小偏是正常的

微调没效果呀,只有手动模式又效果,在地面站调了微调也一样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问题依然没解决 ,不是震动的问题,我研究这问题很久了,这不是上面那些同学说的偏,是会越来越右 ...

pid都是默认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我的炸过几次以后,自稳模式下就往一边偏,也不知道到问题出在哪。
然后现在就一直玩手动模式了。。。

网友G:
看到不是一个人出现这个问题了,担心我新买的f3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微调没效果呀,只有手动模式又效果,在地面站调了微调也一样没效果

去也是刚玩f3,貌似我也有这个问题,坐等大神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也是刚玩f3,貌似我也有这个问题,坐等大神解决这个问题

估计振动问题或者板子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不是一个人出现这个问题了,担心我新买的f3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是呀,貌似好几个人会

网友H:
水平没校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平没校好吧

都弄了,估计板有问题,或者振动太大

网友:
把一边垫高一点再校水平

网友I:
我的CC3D在OP固件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现象,后来重新刷了固件,然后加了一个数字就解决了,在水平校准的界面里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了。其实就是震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CC3D在OP固件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现象,后来重新刷了固件,然后加了一个数字就解决了,在水平校准的界面 ...

我找不到那项,换了飞控。然后吧飞控板横滚水平负6度就好了,老的那个板校对了水平也没用

网友J:
自稳震动跑偏都是正常,除非pid已经调得很好了,建议就用手动,反正自稳迟早被嫌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稳震动跑偏都是正常,除非pid已经调得很好了,建议就用手动,反正自稳迟早被嫌弃的

偏的厉害了,必须压着杆才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那项,换了飞控。然后吧飞控板横滚水平负6度就好了,老的那个板校对了水平也没用

如果-6度,手动模式下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的厉害了,必须压着杆才能飞,

我之前刚飞没多久时也是,现在一直飞手动,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6度,手动模式下有影响吗

这个没试过,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