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直机推荐个遥控器

楼主(2016-07-21):
T8FG和T10J哪个更好?很喜欢T10的遥测功能和震动功能,接收机还便宜,只不过三段开关比T8少了很多,我觉得现在都用三轴陀螺根本不用那么多开关了,各种混控微调都由三轴陀螺代劳了,所以控上的开关不用那么多了。现在手里用的就是T8FG,到底该不该折腾成T10J呢?难道FASST就比FHSS好那么多?

网友A:
t8接收太贵了

网友B:
如果只是这俩个选其一 必然是 t8fg

网友C:
同级别就t8fg了,感觉比14fg好。

网友:
我之前也发过这样一个问题的帖子。但是我是T8 T10 xg8。最后我选了个T10J

网友D:
当时考虑接收机太贵了多买几个就够买新控了,而且都是一样用,开关那么多却只用几个,t10J性价比高

网友E:
t8fg接收可以用副厂的,便宜又好用

网友F:
t8足够了吧,我用14sg遥测和震动也基本上用不上,而且t8和t10都最好不要再入了,新制式的futaba接收机都用不了,为单纯一两个功能换控意义不大。。。。
当然有人为了用t10的模拟信号飞fpv另说

网友G:
不知道你考不考虑别的,飞直机同价位真心推荐考虑一下xg8

网友H:
不造。反正我以前飞油直用9C,改电以后用1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