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问题 请老手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6-07-21):
我用18SZ 玩直机  直机模式 一开机就是 RF-OFF  发射信号关闭 紫色灯亮  固定翼模式 则没有这个问题,我做过以下尝试未能找到问题 :1、新建直升机模型 (重新开机还是不行) 2、刷版本到1.6E 还是不行 3、里面的数据我也重新核实过也没有设置什么开关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屏幕上方有个很明显的 hold,油门切着熄火开关(油门锁定)呢,屏幕中间提示了在condition子菜单中设置该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上方有个很明显的 hold,油门切着熄火开关(油门锁定)呢,屏幕中间提示了在condition子菜单中设置该控 ...

谢谢,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论坛真神奇。高人!赞

网友:
高人真多

网友B:
估计打了hold跟idle up看下这两个开关的定义,开机避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打了hold跟idle up看下这两个开关的定义,开机避免就行

谢谢、已经好了、刚用18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