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如何布局。

楼主(2016-07-21):
谁给个参考。

网友:
250的简直是大房子,太好布局了,充分利用空间就行,图传绑在后面,接收机在前面,BB响很好找地方。

网友:
你的飞控 针应该向内焊    要不就旋转90°安装飞控

网友:
我是分类,然后套一根热缩管。颜色多,还可以保护电线
或者你买那个螺旋的管也行,叫什么忘了,就是一个管被螺旋剪开的那种

网友:
飞控弯针去掉直接把信号线搞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上?

对,直接焊,前提焊接技术过关,拔针要用热风枪

网友B:
一个字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上?

279928227给你看我装的  备注穿越

网友:
能装成这样也是醉了

网友:
我的这样装

网友:
电调线绞起来减少干扰,针直接拔掉,直接焊上

网友:
电调电机线都剪短,直接焊飞控上

网友:
这么大的机架 简直就是随便装啦   就像一个人睡双人床 想怎么躺就怎么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