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接收1234通道没反应

楼主(2016-07-21):
换了个新f3,上电接锁1234通道没反应,f3蓝灯一直闪,其它通道正常~ 接收是tfr6,入穿越就是这个接收和f3了,现在更换的是第三块f3,之前更换直接插上f3默认直接能飞,唯独这一块换上之后1234通道没反应,求教,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没选啊?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没选啊?检查下吧

不太懂啊,检查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啊,检查什么啊

选了PWM模式接收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了PWM模式接收没有啊?

选了,上电解锁后飞控灯一直在闪,1234通道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上电解锁后飞控灯一直在闪,1234通道没反应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下来答吧

楼主:
还是没解决…

网友:
会不会因为油门通道没有接好 处于失控状态?

网友:
检查下你的飞控链接接收机的插头是否有松动的,只要1-4通道有一个接触不好,这四个就都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