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舵打满了你就让我看这个?【小金脑调试小插曲】

楼主(2016-07-21):
上会电调风波刚刚完事就去了旅游,回来继续调机,机子基本上调好了,但是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小问题,下面放视频:

视频中的状况就是打副翼舵时往右打舵,舵量正常,但往左打舵时,舵量却出奇的小,视频中可见。飞控是小金脑,遥控器上所有参数都没动过,只是在电脑上做调参,下面是具体参数,麻烦大家仔细看:

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帮帮忙,特别是P大大等玩过小金脑的大神,麻烦指教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视频中的状况就是打副翼舵时往右打舵,舵量正常,但往左打舵时,舵量却出奇的小,视频中可见。飞控是小金脑,遥控器上所有参数都没动过,只是在电脑上做调参。

网友A:
遥控器呢,遥控器里查检过了没有。建议你在遥控器里把当前这个模型删除了,重新建一个模型重新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呢,遥控器里查检过了没有。建议你在遥控器里把当前这个模型删除了,重新建一个模型重新调参数。

谢谢,但没有作用。不关遥控器的事!

网友B:
哈哈哈
小樹大
有幾個問題
1. 你的 setup 1 是設定自平模式, 所以舵量被限制, 建議把自平或舊機開啟功能設在 setup2或setup3即可
2. 你應該是選擇初學者或是運動飛行風格, 所以十字盤動作行程比較小, 比較容易給初學者使用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小樹大
有幾個問題

您好,谢谢您的指导,但是视频中的状况就是打副翼舵时往右打舵,舵量正常,但往左打舵时,舵量却出奇的小,视频中可见。希望p大看清楚,并在此期待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指导,但是视频中的状况就是打副翼舵时往右打舵,舵量正常,但往左打舵时,舵量却出奇的小 ...

小樹大

是的沒錯
基本上舵量都很小
舵量小的原因如前面我所說的
至於左右舵量不相等的問題
請大大先做個實驗
請在舵機螺距調整的頁面步驟中
量測一下循環螺距
如果我沒判斷錯誤的話
你打左的循環螺距角度與打右的循環螺距角度應該相差過大才會如此
同時
在你舵機調整的參數中有發現紅字
就代表舵臂的機械中立點水平安裝誤差過大
這部分應該是舵臂安裝再跳一個齒就可以解決
希望對你有幫助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樹大

是的沒錯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小樹大

談不上指導
大家互相研究討論而已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樹大

是的沒錯

很遗憾,您的方法并不奏效,在调换过十字盘的相位后,这样的状况会出现在别的舵机上,这初步判断是程序的问题而不是机械问题了,不知道您是否有别的解决方法呢?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您的方法并不奏效,在调换过十字盘的相位后,这样的状况会出现在别的舵机上,这初步判断是程序的 ...

小樹大

不是十字盤相位
是循環螺距
如下圖
請問你在這一步驟時
你的循環螺距左打滿舵是多少?
右打滿舵是多少?
金腦的循環螺距要求是 10 度
如果在這步驟中
左打右打都是 10 度
代表調得相當精準
對了
以上測試先將自平或救機取消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樹大

不是十字盤相位

谢谢您的帮助,我知道如何解决了,十分感谢,麻烦您了,时间不早了,您也先休息吧!

网友:
小樹大
你也早點休息
如果解決問題
也希望能跟我們分享
大家一起學習
晚安

Patrick

网友C:
楼主,这个是什么调试软件

网友D:
樓主的是什麼手,左手油門幅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的是什麼手,左手油門幅翼

是的,左手油门,模式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什么调试软件

您好,您是新入坑的吧?这是金脑陀螺仪的调参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是新入坑的吧?这是金脑陀螺仪的调参软件。

和黄金k8不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黄金k8不是一个?

不是,你可以淘宝网搜MSH小金脑陀螺仪,这个陀螺仪有自平功能和一键救机功能,比k8要高级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可以淘宝网搜MSH小金脑陀螺仪,这个陀螺仪有自平功能和一键救机功能,比k8要高级很多!

那我不是买亏了。目测比k8设置简单

网友E:
这是啥玩意,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啥玩意,那么小

MSH小金脑陀螺仪,这个陀螺仪有自平功能和一键救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不是买亏了。目测比k8设置简单

您是新手吧?新手用小金脑更上手,自平模式与锤子的稳定相当,新手飞3D还有一键救机功能。至于说亏不亏,看个人需求喽!

网友:
楼主爆改d7e,1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樹大

不是十字盤相位

请教一下大神。如果左右副翼的循环螺距不一样,要怎么办?调哪里?

网友:
你動了它的中立點,,後果就是這樣的了

不信的話,,把中立點定回到中間,,兩邊的行程就會一樣的了

网友:
楼主你是什么直升机 啊  看去来不大     旋翼头还很独特   250一下的机子把      你确定拉杆长度一样?  舵机位置 十字盘啥的都调对了没

网友(2016-10-10):
楼主我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7-01-17):
楼主 我的是华科尔的v120d02s小金脑小卫星华控d7e现在小金脑都调完了 但是飞不起来肿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的是华科尔的v120d02s小金脑小卫星华控d7e现在小金脑都调完了 但是飞不起来肿么办

您好,我的QQ是1476072573,您加我,到时详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

网友:
请问楼主 这是什么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可以淘宝网搜MSH小金脑陀螺仪,这个陀螺仪有自平功能和一键救机功能,比k8要高级很多!

自平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