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怎么短接电阻?

楼主(2016-07-21):
如题,其刷了d固件,飞到隔 壁房间就失控了,短接电阻能不能改善?

网友:
最好不要短接,破坏了电路,意义不大,

网友A:
教程在这: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rid=8881&page=1
短接前实测受控距离80米,短接后300米,然后刷G固件后距离800米,用的RX601接收机。

网友B:
即便是不短接电阻,控制距离也不至于到隔 壁房间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在这: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authorid=8881&page=1
短接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是不短接电阻,控制距离也不至于到隔 壁房间就失控了。

真的,有时候隔一堵墙就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