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白板90 F16

楼主(2016-07-21):
玩过的来探讨下
起落 平尾的细节图 大师们发下自来参考下

楼主:
硕大的论坛 没人么

网友A:
HSD 白板F16在哪里买啊?HSD的X宝店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D 白板F16在哪里买啊?HSD的X宝店没有啊

某宝搜90涵道F16就会有的

网友B:
平尾在机身的那个部位需要加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尾在机身的那个部位需要加强下

机身上的固定座是吧

网友:
这个机子 声浪一流··  可以飘降·····

网友C:
没装舵机就先合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装舵机就先合起来了?

当然没有 只是卡起来了 一碰就会散架

网友C:
好纠结,这机还是得做成可拆机翼的,否则车里不好放。 目前就机翼没上身,纠结用什么方案改可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纠结,这机还是得做成可拆机翼的,否则车里不好放。 目前就机翼没上身,纠结用什么方案改可拆呢

买个比那个固定铝管大一号的管子插进去 实在不行只能绑到车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比那个固定铝管大一号的管子插进去 实在不行只能绑到车顶

如果做就直接买碳管套碳管了,这样又轻不少。 纠结中,反正最近忙结婚,等完事后有时间再搞

网友D:
请宝地问下FMS70涵道用6S电池,电调和电机连接香蕉头用3.5,插头用XT60的,可不可以,香蕉头和插头会不会承受不住电流融化。还有为什么我发贴老是说我没写标题或内容,可我都写了。

网友E:
嘿嘿,其实最想问的是大哥用的什么漆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其实最想问的是大哥用的什么漆喷的?

某宝的自喷漆 几块钱而已
也可以买丙烯自己涂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D:
请宝地问下FMS70涵道用6S电池,电调和电机连接香蕉头用3.5,插头用XT60的,可不可以,香蕉头和插头会不会承 ...

放心,我塑料90涵道用xt60都没融化。
70涵道完全hold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