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两问题,,,求老师解答,,

楼主(2016-07-21):
1.螺旋桨4寸,5寸各是多少厘米
2.飞艇除了方向,升降舵外需要副翼吗
或者,,,如果做遥控飞艇,,,,是用各种“舵”控制吗
谢谢,,,

网友(2016-11-07):
寸准确一点讲“寸”是中国传统的标准长度单位“尺”的十分之一。按中国的市尺和国际标准长度“米”互相换算。1尺=0.33米,1寸=0.033米。啰嗦一些讲:一寸是3.3厘米。
通常说螺旋桨的4吋、5吋等,其中的“吋”是指英寸,只是“吋”和“寸”读音相同,吋是指英制长度单位,偶尔把吋写成寸,多数情况大家都知道,不计较如何写了。
吋和国际长度单位的换算是1吋=25.4毫米。就是2.54厘米。
没做过飞艇实验。但是见过。遥控模型飞艇方向控制见过用矢量控制,就是用两套舵机控制动力系统的俯仰和左右动作,实现飞艇的方向和升降控制。

网友:
别的 不清楚 我只知道 1英寸等于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