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装了一架450,油门到一半电机才启动!并且是往下推

楼主(2016-07-21):
自己搜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都是说油门行程要调整,但是我按照方法进行调整,还是不对,现在我的情况如下:
控是T8FG,电调是好盈50A。
我的控推到最高,没有反应,然后往下拉,拉到中点的时候,电机启动,并且直接就是最大转速,再往下拉,还是一样的,要往上推到中间位置,才停止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项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位反了

什么?请问要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请问要怎么调?

遥控器里将油门设置返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里将油门设置返向!

我设置了反向,然后就是往上推到一半电机才启动就真的全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反向,然后就是往上推到一半电机才启动就真的全反了

你这个是缓启动,好好看看电调的说明书,你就知道这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缓启动,好好看看电调的说明书,你就知道这么解决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反向,然后就是往上推到一半电机才启动就真的全反了

你不知道要设置油门曲线的吗?!
例如:0点0油门,1点16%的油门等等。
如果你控内油门设为0点0油门,1点0油门,2点0油门,3点以上全是100%油门,那当然就是油门杆推到中点以上就全油门啰。
还有,是否电调设了定速,设了也会如此的。
一句话讲不清楚,认真看看你的控的说明还有电调的说明书,再不行找你当地的模友帮你设。

网友:
FUTABA遥控器黙认油是反向的,也就是说遥杆在最低处时其实是最大油门,最高处是最小油门,需要进去遥控器把油门反转一下就可以了,你说的到40%才启动是开了定速了吧,V3 50A 开启定速油门在40%以上电机才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要设置油门曲线的吗?!
例如:0点0油门,1点16%的油门等等。
如果你控内油门设为0点0油门,1点0 ...

完全新手身边也没有老司机。明天好好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新手身边也没有老司机。明天好好看看去

控內第三通道反向就好了

网友:
2 steps:

1) Reverse (反向) channel 3 (第三通道) in T8FG
2) Redo ESC (电调) throttle calibration.

网友D:
没老手教的话!直升机太难了……

网友E:
1.油门通道反向了,需要在遥控器上调过来,具体参照遥控器说明书(注意调试时陀螺仪参调软件里面有发射机各通道的行程显示)
2.好盈电调默认缓启动,我记得油门需要达到40%才会启动电机,你这样会很危险,因为油门杆最低实际上是油门100%,调试时千万小心,最好拔掉电机线进行调试,其次也可以设置熄火开关以后再行调试(熄火开关的设置可以搜下论坛,不同遥控器的设置原理基本相同)
建议过逛逛论坛,多了解些知识,小心调试,祝爽飞。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油门通道反向了,需要在遥控器上调过来,具体参照遥控器说明书(注意调试时陀螺仪参调软件里面有发射机各 ...

嗯嗯。谢谢=。=这么边学边逛论坛边安装边调试将近两周了=。=调试的时候没装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老手教的话!直升机太难了……

但是没办法只能说,喜欢!任性!!!

网友:
吧定速关了吧你肯定是开定速了

网友:
还有futaba的控必须吧油门设定为反向

网友:
油门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