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支持JR DSMM制式的卫星连接吗?

楼主(2016-07-22):
论坛各位前辈,请问KBAR支持JR DSMM制式的卫星连接吗?

网友A:
貌似jr那个卫星是4根线,k8是三根线的插头,之前帮朋友改的时候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jr那个卫星是4根线,k8是三根线的插头,之前帮朋友改的时候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接收机上带的卫星是这样,我用的亚拓150的那个JR卫星,连接上了。就是各通道输出不受控制,感觉输出是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