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子电机换轴咨询

楼主(2016-07-22):
虫子4020换轴,里面的4个弹性垫圈安装位置和数量不清楚,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模友,克谢谢啦!

网友A:
原来的拆下来不就知道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拆下来不就知道在哪了

原来被别人拆过,缺东少西没参考意义,你知道就简单说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被别人拆过,缺东少西没参考意义,你知道就简单说一下吧。

只拆过2520,两个轴承外都有一个垫圈,出轴垫圈外还有个卡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拆过2520,两个轴承外都有一个垫圈,出轴垫圈外还有个卡簧圈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问题

网友C:
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就行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