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组装的第一台穿越机,现在遇到问题,右前电机转速跟其他3个不一样,什么情况

楼主(2016-07-22):
前几天买了一堆零件,准备拿来专门学习装机
2204 2300电机 12A电调 CC3D飞控 230机架 R6D 遥控用我以前老的AT9

昨天都到了,然后从下午折腾到晚上,总算装起来了,对小白来说实属不易,电脑调试校准CC3D后没啥问题,就去家门口上桨

然后就遇到了问题:右前方的电机转速明显比其他3个慢,导致了一推油门飞机就明显的要准备朝着右前方翻跟头,因为右前方电机虽然在转,但是感觉没力啊

然后又重新校准了好几次电机电调,好像都没啥用,那个电调校准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声音才算是校准结束,所以拔线都是随缘。。。

请教下各位大神,现在最有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我甚至拆开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接线,都没有问题,实在没招了,万分感谢

网友:
飞控调参里面有个电机行程校准

网友A:
飞控调参里面有个电调行程校准

网友A:
摄像头缩回去点,然后抬高点。。要不飞起来你看不到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调参里面有个电调行程校准

就是在校准电调那一步吗?他有好几个步骤,先点开始,然后通电,然后听声音,然后点停止,然后拔电池,我就是这里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声音才算是电调校准完毕?然后我就用了最原始的方法。。。看了好多装机视频,挨个试,几秒就停止也试过,十几秒也试过,几十秒也试过,但都是同样的问题,我都怀疑不会是那个电机有问题吧,但是调试电机的时候,感觉那转速又没错,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缩回去点,然后抬高点。。要不飞起来你看不到前面

第一台机器,不求能FPV,测试了能看到图像就算任务完成,我有别的好多成品机可以飞,这台就是纯粹为了学习。。。

网友A:
不缩回去一撞第一个死的就是摄像头

网友:
焊接会工整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缩回去一撞第一个死的就是摄像头

哈哈,果然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已缩回去,多谢!!

网友B:
吧说明书读一下,应该有写,不同电调不同

网友C:
水平校准试过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说明书读一下,应该有写,不同电调不同

全部散件,没有说明书。。。基本全靠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校准试过没= =

校准过,那一步好像没任何问题,软件里面看飞机姿态什么的也没问题

网友:
飞控与飞机方向不一致

网友:
抓紧它,推油门看看会不会往旁边斜,小心不要切到手。没问题了可以去草地上一点点推油门飘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校准电调那一步吗?他有好几个步骤,先点开始,然后通电,然后听声音,然后点停止,然后拔电池,我 ...

去3国多看看泡泡老师的调机视频就不用来问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三轴加速度计,电调行程这些

网友D:
笨办法就是替换,电调和马达换另一个试试,还不行就可能是飞控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