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基本设置视频,给力固件

楼主(2016-07-22):
遥控器
使用,感谢gale模友提供这么好的固件,给力固件
?from=s7.8-1.2&x

网友A(2019-09-01):
这个固件我想重新刷一遍,因为我去年在闲鱼上收了一个二手的华坑D7E,已改过高频头刷过固件,改了八通。
一直使用正常,二个星期前开机,发现出现问题,
1、按ENT键调出菜单,指示在第一行的菜单,按确认键确认,结果进得是第二行的菜单。
2、按控右边的P键,L键。都会调整控上的各个通道的微调。
3、通信协议不能选择DEVO模式,只能是别的。
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大神知道吧?
二手的华坑控可以去那里维修,谢谢告知。
能把这个固件给我传一个吧?谢谢啦!

网友B:
这个固件哪里还可以下载啊
求助啊。。。。。

网友A(2019-10-21):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哪里还可以下载啊
求助啊。。。。。
加微型小飞机入门QQ群,群文件里就有。
QQ群93233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