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直飞固定翼 想攒个500 650都行 有好点的空机推荐吗?四旋翼 450

楼主(2016-07-22):
本人一直飞固定翼  想攒个四旋翼  450  500  650都行  有好点的空机推荐吗?结实点精度高点的  最好是大点的品牌  如果坏了  能够买到相应的配件的  以后想往多旋翼拍摄的方向学习  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当然是 inspire1 咯

网友:
本人有个650伞折四轴出手 99新 就飞了俩起落  有兴趣点话 加我微信啦  13804969283    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B:
直接上大疆精灵3省得麻烦

网友:
DJI P4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 inspire1 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大疆精灵3省得麻烦

买大疆是比较省试  但是还是想攒一台  练习一下

网友:
我也是专飞固定翼3d机,最近先入手了穿越当然是收的二手,也订好了一架650,想体验一下多轴乃至航拍。

楼主:
我也想尽快攒个四旋翼,然后练习一下拍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尽快攒个四旋翼,然后练习一下拍摄

出整套xa650

网友C:
结实点精度高点一般就不是折叠的了(不是说折叠就不好,但肯定没不折叠的结实简单),自组航拍确实要轴距500往上的,不然设备带齐了飞不了几分钟。机架可以考虑下xa650,或者H4-680,都是折叠的,风评不错。但是直接大机器航拍,没个练手的有点操之过急。另外说真的,如果不在禁 飞区,那么弄一套dji的玩意去航拍确实更省钱省心,当然炸了机维修费挺感人的。

网友:
推荐飞越650四轴机架,折叠但是轻便结实。飞控可以上pix或者naza v2。3508电机14寸桨,4s8000电池挂狗能飞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实点精度高点一般就不是折叠的了(不是说折叠就不好,但肯定没不折叠的结实简单),自组航拍确实要轴距50 ...

我的是折叠 达亚 550  ,线太多了  肚子了里,很不能经常折叠,弄来弄去  怕把哪里线折断了,就损失惨重。。。

网友:
我有650机架和电机,有需要可加我微信PP5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