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之桨型优缺点分析

楼主(2016-07-22):
飞行器的螺旋桨好比鸟儿的翅膀,稳健给力的桨才能爽飞。我们来讨论三种桨型APC桨 木桨 碳桨的优缺点,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APC桨淘宝上也有三种大类分别是:原装APC ATG生产的假APC以及不知名小厂生产的最廉价的有APC桨外观的塑料桨。
使用效果 APC>ATG>山寨小作坊APC桨。
优点:原装APC的效率很高,可以理解为:续航长 ,续航时间时间优于“碳桨”和“木桨”;并且耐折腾:桨在水泥地,草地,土地上都打到过,但是除了些划痕就没其它什么问题。
缺点:价格较贵,在于桨身比较软,大载重,高速飞 大拉力时 桨会轻微变形 产生震颤 通俗来说就是你悬停时录制的视频很稳 一高速飞航线就容易抖,对于多轴来说 高频振动越小 对于飞控的压力越少 。
APC桨拿到手后 放在桨平衡器上 是有轻微不平衡的 这是厂家的设计 贴胶带做平衡以后反而会出现轻微果冻 。
静态测试平衡可以通过桨平衡器测量出重一端,通过打磨贴胶带等方法处理重一端以至达到两端平衡。
但静平衡不等于动平衡优异性,动平衡需要有负载下才能体现,这就是检验螺旋桨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
通俗来讲就是多轴升空后 桨叶的声音很和谐 破风等高频噪音很少。
木桨 , 木桨的材料多为榉木 硬度高 重量轻 经过风干打蜡上漆以后不怕受潮
木桨效率“低于”碳桨“和原装APC 桨。
优点:1:振动极小!2:静平衡完美 3:无破风声 4:升空后转动声音和谐 5:价格便宜。
如果你的多轴存在难以消除的果冻可以试试更换木桨 当然果冻的存在跟电机的动平衡 机架的软硬 飞控的调参也有很大关系 这里只是说 更换木桨可以缓解 不一定能完全消除 。
缺点:效率低于原装APC 低于同尺寸的碳桨、
碳桨 由于碳的材料原因 决定了它有优异的硬度和合适的桨型 因为桨型原因所以碳桨效率优于木桨 价格比木桨更贵 稍微低于原装APC
优点:硬度高 不变形 效率高 破风声极小 大多数航拍多轴的选择 某些桨型可以用螺丝固定 免除滑桨的烦恼
缺点:价格高 需要自己手工做静平衡 上机后根据振动再调动平衡 极脆 碰到硬物必断。
比较完三种桨型,看来APC卖的贵点就在于它的动平衡很好! 玩得舒心,飞着放心才是最重要的。
飞客多轴产品均采用原装进口APC桨,纤维混合制造具有高强度不易变形的特质,再加上高效率的流体力学设计及能承受高达数万转运作的特性是慎选产品的您最佳的选择。
**********************************************************************************基础帖,我是搬运工,高手忽略就好*********************************

APC原装桨

APC原装桨

木桨

木桨

飞客650

飞客650

网友:
楼主怎么不讲JN的桨呢?

网友A:
碳纤维的蜻蜓桨怎么样?

网友:
上次H兄做过测试 同样尺寸的apc桨效率明显低于山寨dji桨型的桨 apc桨的优势可能只有平衡性了

楼主:
无人机厂,发相关基础知识让有需要的人看到。随便让大家了解到飞客这个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的蜻蜓桨怎么样?

蜻蜓桨适合飞航线,悬停比普通桨效低

楼主:
1238我们要看量来出价。可以加Q:14865975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蜻蜓桨适合飞航线,悬停比普通桨效低

感觉声音是否小一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声音是否小一点,谢谢了!

无人机飞发出来的声音,跟桨的形状有关跟材质有关还跟马达工作的速度有关。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