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机头罩

楼主(2016-07-22):
请教一下,亚拓550L机头罩炸坏了,有没有合适的替代产品?原厂售价三百多,练习机实在不划算,求推荐,谢谢!

网友:
我都是裸着练习的

网友:
不戴头罩飞

网友A:
亚拓600头罩、富丽600头罩、飞越600头罩都可以!

不戴头罩也可以……

网友:
可以自己修复一下, 买e51+w93 很便宜,再买点玻纤布就好了
弄完了很结实, 好不好看就看手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拓600头罩、富丽600头罩、飞越600头罩都可以!

不戴头罩也可以……

富丽和飞越的600头罩550L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富丽和飞越的600头罩550L可以用?

炸成什么样了。。。如果是颜控当我没说
我有旧600n的头罩,颜值一般,你出邮费可以给你个凑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丽和飞越的600头罩550L可以用?

同问,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成什么样了。。。如果是颜控当我没说
我有旧600n的头罩,颜值一般,你出邮费可以给你个凑合下。。。。 ...

炸到影响心情的程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丽和飞越的600头罩550L可以用?

550L和600E头罩通用!

网友:
裸飞,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