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V3508和X3508S有什么区别?二手电机能不能买?

楼主(2016-07-22):
如题。我看淘宝上郎宇V3508和X3508S的各种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X3508S比另一个贵二十块钱呢?
另外二手电机能不能买?靠谱不?

网友:
V3508输出轴是3.175mm
X3508S输出轴是4mm
自己上朗宇官网看吧……

网友A:
二手电机不熟悉尽量不要,主要是轴承磨损未知,动平衡或多或少和新机有差别,但价格未必便宜,要权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电机不熟悉尽量不要,主要是轴承磨损未知,动平衡或多或少和新机有差别,但价格未必便宜,要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