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换gps后仍无法定点

楼主(2016-07-22):
到底是为什么  一切定点自己飞跑

要说要么是罗盘问题 要么是gps问题可是
1  之前那块是雷讯原厂7ngps,罗盘校准多次,为排除电路干扰 特意将gps加高 可问题依旧

2  在其他魔友的鼓舞下我重新购买了一块gps 今天试机 校准  gps信号 3dfix全部正常 自稳起飞 切至定点 飞机晃动两下。迅速像一个方向飞走

网友A:
换了GPS要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
应该是指南针问题,要校准了看和实际的方向,还有机头方向一致

网友B:
恩 gps的北边要指向机头

网友:
日志贴上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gps的北边要指向机头

是指向机头的啊 gps上都有前向标记 而且之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C:
罗盘方向改了么,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我就是没改罗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方向改了么,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我就是没改罗盘方向

是指向机头的啊 gps上都有前向标记 而且之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向机头的啊 gps上都有前向标记 而且之前也是这样的

设置里面,罗盘roll 18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向机头的啊 gps上都有前向标记 而且之前也是这样的

因为GPS的罗盘是翻转的,所以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GPS的罗盘是翻转的,所以要设置一下

不对啊,之前的gps一直用的好好地,突然就这样了, 你说的是在地面站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之前的gps一直用的好好地,突然就这样了, 你说的是在地面站里么?’

是地面站里面

楼主:
好了 已经搞好了 确实是罗盘没设方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