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滚珠差速器

楼主(2016-07-22):
这个差速器还是可以自制的,虽然效果一般,但是起到了差速的作用,总比没有的好呢

网友:
挺好,简便易行。这个会丢转吧。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用

网友A:
     请楼主发个原理图科普下,谢谢。

网友:
三十几年前的中学科技杂志曾经介绍过此类差速器的原理和制作。

网友:
楼主说说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发个原理图科普下,谢谢。

把它看成一个平面轴承,齿轮就相当于轴承的花栏,里面有滚珠,当左边正转时带动滚珠使右边反转,达到差速的效果

楼主:
铝压板不耐磨,要用钢的好一点

网友:
好像有这方面的机械动画吧?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造模型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造模型车啊?

计划中,但是现在不用这个差速器了,造了另一种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大,看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划中,但是现在不用这个差速器了,造了另一种

这个齿轮差速应该比滚珠摩擦差速要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差速应该比滚珠摩擦差速要可靠一些。

非常可靠,可以量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划中,但是现在不用这个差速器了,造了另一种

这齿轮也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齿轮也是自己做的吗?

齿轮是买的

网友:
齿轮差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