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储存定速是这样理解的吗?

楼主(2016-07-22):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先标定油门50%零螺距,让电调知道油门50%零螺距的转速,然后你设置油门60%、70%或别的值,都是在油门50%零螺距的基础上做出的变动,至于这个值是多少合适,看个人的喜好了,可以一点一点的试,不管在哪个值上,都是固定这个值相应的转速,这样理解对吗?
标定转速我这样做对不对,螺距曲线45度一条斜线,油门曲线50%一条横线,打开油门锁定0%,然后油门摇杆放中点,目的是0螺距,然后关闭油门锁定,然后飞机会在原地0螺距缓启动,等50%油门稳定后坚持11秒,就标定成功了,这样可以吗?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油门值不管多少,必须一条横线才能定速?

网友A:
刚刚收了个100a,先学习一下,不知哪里有说明书,谁能给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收了个100a,先学习一下,不知哪里有说明书,谁能给一份,感激不尽。

到官网上,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官网上,能下载

忘了这茬了,谢谢您了。

网友C: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都应该是45°斜线

网友D:
你標定時, 油門是50%一條直線就完全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標定時, 油門是50%一條直線就完全錯了

那该怎么标定啊,压根不理解这个定速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你标定的方式对的,线什么样的无所谓,只需要油门差不多50的值,螺距差不多0就ok了
至于飞行时定速水平直线,定速是感应负载做出变化,好比你定高做动作总比有目的的变高容易(瞎飞除外),电调也一样的,再说不是以定速为目的的话还叫定速吗?不知道Lz理解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标定的方式对的,线什么样的无所谓,只需要油门差不多50的值,螺距差不多0就ok了
至于飞行时定速水平直 ...

前提是油门杆在中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都应该是45°斜线

标定的时候,油门摇杆是否在中位不重要,油门及螺距曲线更不一定非要45度曲线,设置成波浪形都可以。

只要保证转速标定的时候,油门通道输出是50,螺距通道输出是0度就行。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定的时候,油门摇杆是否在中位不重要,油门及螺距曲线更不一定非要45度曲线,设置成波浪形都可以。

...

我按照说明书来的,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标定啊,压根不理解这个定速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你一直說的都沒錯,的确是油門50,零螺距打取消死火轉11秒作標定,錯誤在你理解的50油門,不是要你把油門定在50一直線,只需保持斜線,油門杆在中位自然是50油門,就算差一點,也是你之前理解的,電調從那百分比處會推算0到100的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一直說的都沒錯,的确是油門50,零螺距打取消死火轉11秒作標定,錯誤在你理解的50油門,不是要你把油門 ...

那请问一条50直线有啥错误呢?  还有, 不一定要50, 60也可以啊, 关键是0裸距就可以了

好好看说明书那几个图就很好理解了

只有表定行程是是最低点0, 最高是100, 中间是啥也不重要

读死书不如不度书

网友:
存储定速只看油门输出,不管是50油门一条直线,还是油门杆放中间,目的都是输出50%的油门信号。

网友H:
我就想重新标定一下,我的定速标定在50%油门,觉得转速偏低了,想标定在60%或更高转速,这样定速高了之后,直机应该更灵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想重新标定一下,我的定速标定在50%油门,觉得转速偏低了,想标定在60%或更高转速,这样定速高了之后, ...

没必要 , 可调高油门量 , 转速便提高了 , 65 >85 随便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想重新标定一下,我的定速标定在50%油门,觉得转速偏低了,想标定在60%或更高转速,这样定速高了之后, ...

你飞行的时候油门是多少?如果飞行油门85以上转速还不够建议加齿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请问一条50直线有啥错误呢?  还有, 不一定要50, 60也可以啊, 关键是0裸距就可以了

好好看说明书那几 ...

你的理解没有大问题,标定的时候你不以50为基准也没问题,这只不过是给电调个参考转速而已,高一点低一点都无所谓,反正标定完后还可以通过油门曲线来调整转速

网友:
19楼正解,如果标完你飞的时候,85以上都觉得转,那就可能是齿比不够,或者你可以测一下转速。如果转速是够的,就是你人的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