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火控雷达”完工

楼主(2016-07-28):
基本性能;1.雷达探测距离450CM(即4.5米)。
2.雷达搜索180度用时1秒左右。
3.舰炮由2舵机组成,可以瞄准水面目标。
4.通过接收机1路pwm信号控制锁定和解锁目标。
5.雷达和舰炮转动角度都是180度,所以雷达能搜索的范围和舰炮能打击的范围如下图所示;

6.舰炮设计为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最佳;例如;水炮(就一抽水泵)。因为舰炮的俯仰角是通过抛物线计算出来的,所以你懂的。
7.雷达由舵机和超声波模块组成,如下图;

8.舰炮;可打击范围略小于450CM。

目前,作品与接收机对接已经完成。谢谢大家!

视频在Q群。

网友:
支持!還用了帝國海軍的DDG-174合肥的艦首做示意圖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能多来点细节图

网友A:
你牛。具体点的雷达资料多介绍点。还有加大功率探测距离太近了。可行的话我1比100就上火药炮了,用射钉弹口径,把原装药威力太大了去除换成黒火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具体点的雷达资料多介绍点。还有加大功率探测距离太近了。可行的话我1比100就上火药炮了,用射钉弹口 ...

雷达的探测距离取决于超声波模块,哥们玩火药啊?注意安全!!!玩水炮就很好咯。

网友B:
你所说的不可能实现。锁定目标和火pao稳定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可以在火pao上加WIFl视频,陀螺仪稳定火pao用手机瞄准。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高大上呀

网友(2016-09-17):
我想知道火pao怎么自动上弹,难道每次打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牛。具体点的雷达资料多介绍点。还有加大功率探测距离太近了。可行的话我1比100就上火药炮了,用射钉弹口 ...

好像你这么做就犯法了!

网友:
视频在哪呢,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不可能实现。锁定目标和火pao稳定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可以在火pao上加WIFl视频,陀螺仪稳定火pao用 ...

加个云台,哈哈哈

网友(2016-11-23):
虽然没看懂  感觉好厉害

网友(2017-03-18):
没楼主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普通超声波模块的发射的声波波束角度大概在45~60度之间,所以角度误差会非常大,同时在航行时目标和船自身都在运动所以测距也会有误差,这种模块避障还行,做火控雷达无用根本解算不出射击需要的目标运动数据。如果实在想搞建议使用激光雷达,淘宝上有的卖,但是价格不便宜需要好几大千,然后配合GPS测量出来的自身运动数据自己用单片机解算目标船的运动数据,相对可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