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前辈,为啥这XTR 模拟器如此卡顿啊,难道就因为我电脑是集显?

楼主(2016-07-23):
感觉这个模拟器挺好的,就是卡顿,受不了啊

网友:
应该是这原因

网友:
电脑配置不行

楼主:
好吧,我去买块750ti装上

网友:
根模拟器没有关系   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模拟器没有问题,是电脑问题

网友:
一般电脑配置的问题 其他没什么的

网友A:
CPU不行,英伟达也帮不了你

网友B:
10年前的电脑都能飞了,你这是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前的电脑都能飞了,你这是啥配置?!!

I3 4170加自带集显啊,感觉平时看电影,什么的不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不行,英伟达也帮不了你

Cpu i34170 啊,我觉得还行啊

网友A:
I3配了多大内存啊,,后台进程数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3配了多大内存啊,,后台进程数有多少

2G 内存,基本没啥软件了,能卸载的都卸载了,360都卸载了

网友A:
WIN7本身就有差不多1g的内存占用,,如果只是画面卡,不死机,就属于正常了,,

网友C: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集显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与系统共用内存!要知道一般独显的内存速度不只大些而且速度要比主板内存高一个级别!不过玩XTR不用多好的显卡,目前入门的独显卡都可以胜任。

网友D:
你有安卓手机在市场或应用宝搜索遥控飞机就有好几个遥控飞机的模拟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本身就有差不多1g的内存占用,,如果只是画面卡,不死机,就属于正常了,,

嗯,我决定买一个入门的独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集显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与系统共用内存!要知道一般独显的内存速度不只大些而且速度要比 ...

独显唯一出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安卓手机在市场或应用宝搜索遥控飞机就有好几个遥控飞机的模拟游戏!

我手机上有得,感觉挺鸡肋的

网友:
用最简单那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