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hawk罗盘校准 出错 转着转着 白点就不见了

楼主(2016-07-23):
乐迪pixhawk罗盘校准 出错
转着转着  白点就不见了
如图

楼主:
还是一样   弄了一上午了

网友A:
内外置罗盘有没选错了

网友B:
换螺丝吧 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置罗盘有没选错了

我是按照乐迪教程做的  一步一步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螺丝吧 磁化了

没用什么东西碰过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螺丝吧 磁化了

又出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置罗盘有没选错了

又出现了这个

网友C:
通病了,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了,质量……

这表示是坏了吗

楼主:
gps和pix罗盘一起校准需要勾选那些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表示是坏了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表示是坏了吗

这个是接gps后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不接gps就通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接gps就通过了

今天有因为同样问题的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因为同样问题的返厂了

只是把gps发过去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把gps发过去了吗

好像是,你具体问问厂家售后吧

网友:
bad gyro health不一定是坏了。加速度计校准不好也会有同样的提示。compass variance是飞控里面的罗盘和gps的罗盘不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报错。磁罗盘校准白点消失应该是gps的罗盘断开连接的原因。看看是不是i2c线松了。

网友(2016-12-2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