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二代 怎么把5.6通道设置到两个三段开关上

楼主(2016-07-23):
想用这个玩四轴 要两个三段开关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在线等 谢过大神

网友A:
天6只有旋钮那个可以改三段的

楼主:
二代的这款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是不是不能用啊 天六二代黑色的控 NAZA lite 飞控

网友(2016-09-02):
天6二代的开关不能自定义功能。无法把5.6通道开关设定到三段开关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