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电 端皮带 求解

楼主(2016-07-23):
好久没飞了 早上装好皮带 飞越480的尾管 480的皮带 早上飞了8电 皮带磨损严重 锁尾不正常 下午第一电开始飞行正常 但尾巴金鱼尾 也能飞 第二电 飞行20左右 尾部失去动力 及时切熄火 炸鸡成功 大神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能凑活,教训

网友A:
检查一下看,哪个部位有皮带的“粉末”,就是这个地方摩擦了,或者是否拉得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看,哪个部位有皮带的“粉末”,就是这个地方摩擦了,或者是否拉得太紧

装的时候就很紧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是不是皮带轮用的不对,有方齿,圆齿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皮带轮用的不对,有方齿,圆齿的哦。

99%就是

网友C:
听说450各个厂的尾管长度不同?皮带也是要配合尾管的吧

网友:
还有啥皮带方齿圆齿也有区别

网友:
飞机和我的一样,qq253184832

网友D:
皮带拉太紧了,天热温度高磨损大,高温下很容易绷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皮带轮用的不对,有方齿,圆齿的哦。

我用的冰人的对齿 12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拉太紧了,天热温度高磨损大,高温下很容易绷断

装的时候就很紧 不知道对不对 飞越的管子 飞越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450各个厂的尾管长度不同?皮带也是要配合尾管的吧

有可能是齿的问题 我排插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就很紧 不知道对不对 飞越的管子 飞越的皮带

不要太紧

网友E:
你这个冰人波箱怎么不见压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冰人波箱怎么不见压带轮?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冰人波箱怎么不见压带轮?

更本用不到 皮带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