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低速的时候振动大。

楼主(2016-07-23):
发动机低速振动大,稍微一给油就熄火。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下,主油针拧紧后回两圈,富有针没动过。副油针旁边的螺母卸下过。

网友A:
多少级的!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级的!什么油

25级的。用15%油。

网友:
接着调油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级的。用15%油。

副油针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油针富油

副油针怎么调,这个是贫油引起的了?

网友:
先别动副油针,主油针做个记号,一次调大一点,不行,调回完处,一次调小一点。这东东自己拿感觉很重要。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油管漏气了

网友C:
你找的原因让我喷了一显示器   神都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的原因让我喷了一显示器   神都无解

那个油管决裂漏气了,你不捏的话根本发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的原因让我喷了一显示器   神都无解

龟裂,不是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