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银燕舵机

楼主(2016-07-23):
最近坏了两只银燕舵机,检查发现都是电机的问题,打开一看,是碳刷磨损接触不良,单纯换碳刷难度大也无材料,就这样扔掉太可惜也太浪费,手边有好几个9克模拟舵机,基本无用,于是拆开一直查看,发现电机大小和我坏掉的电机一样大,果断拆下来换上,完美,就这样救了一只金属齿数字舵机,划算,

网友:
如果电机参数一样那就没多大问题,如果不一样最好不要用于关键部位,毕竟就像汽车换了发动机。
楼主,好手艺

网友A:
好像小时候玩具四驱车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小时候玩具四驱车的电机

+10086,但是比四驱车马达小一点

网友:
金属齿轮如何拔下来的

网友B:
我们小鸡都换,这个大机应该更好焊接,只是银燕这电机原来这样的啊,kst之流是大个的空心杯,问了厂家一个要3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小鸡都换,这个大机应该更好焊接,只是银燕这电机原来这样的啊,kst之流是大个的空心杯,问了厂家一个 ...

我看了一下这电机的碳刷不耐磨,坚持不了多久,电路板还可以,金属齿到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电机的碳刷不耐磨,坚持不了多久,电路板还可以,金属齿到挺好的。

嗯,价格毕竟实惠,挺好啦

网友:
和普通模拟舵机一样的,同型号空心杯装不上,空心杯性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