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蛇滚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16-07-24):
新手,能正面吊住。模拟器尝试了一下扭力吊和蛇滚,有些难,找不到感觉。话说扭力吊是不是又叫扭力滚。
我是这样理解蛇滚的,不知道对不对。飞行过程中一直压住副翼飞机会一直滚,这个摸过遥控器的都会。但是严重掉高度,而且不能控制高度和方向。那么蛇滚就是有本事一直滚下去而又能控制高度和方向。那么练习蛇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慢慢的滚一下等到飞机平飞时就拉一点升舵,防止掉高度或打一下方向然后再滚一下。如此慢慢的一个一个的重复。很熟练以后就会滚的快,滚的连贯。,这就是蛇滚。
问题初级,请勿取笑。如果错了,还请你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失速点前推油,和使飞机处于临界失速状态。
这样看来很复杂,很复杂。不是我理解的。革命根本还没成功。还要拼命努力。

网友A:
我觉得横滚和眼镜蛇是蛇滚的基础,应该先掌握,扭力吊对掌握基本的蛇滚会有所帮助但不是必须。刘主持人的教程非常棒,建议观摩学习,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横滚和眼镜蛇是蛇滚的基础,应该先掌握,扭力吊对掌握基本的蛇滚会有所帮助但不是必须。刘主持人的教 ...

天啊,我认为蛇滚就是眼镜蛇。普通蛇和眼镜蛇还真不一样。
我再猜一下,蛇滚是不是机身接近水平,能听到一下 一下的油门声。眼镜蛇是不是机身接近垂直,通常飞的比较低的那种。

网友:
普通蛇和眼镜蛇真不一样,一种致人死亡滴新手瞎扯莫见笑

网友:
蛇滚是滚一圈需要打舵4次,分别是左侧飞,倒飞,右侧飞,正飞,期间一般还需要补油2次,而不是普通的一把副翼打满的那种乱滚

网友B:
你哪个还早哦。
在一个滚转周期中,左侧飞眼镜蛇一一倒飞眼镜蛇一一右侧飞眼镜蛇一一正飞眼镜蛇循环。

楼主:
路漫漫其飞远兮 吾将上下而不错舵。

网友C:
先不要提蛇滚,先把基础动作练好自然就会往下进行了。先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左右侧飞,这些动作练到一块电池就一个动作,不错舵、不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哪个还早哦。
在一个滚转周期中,左侧飞眼镜蛇一一倒飞眼镜蛇一一右侧飞眼镜蛇一一正飞眼镜蛇循环。

上将说的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要提蛇滚,先把基础动作练好自然就会往下进行了。先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左右侧飞,这些动作练 ...

惭愧啊,我还在没有搞懂眼镜蛇是什么动作。看了很多视频,也没有找到,我分不清蛇滚和眼镜蛇滚。我现在倒飞,侧飞都还在练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不要提蛇滚,先把基础动作练好自然就会往下进行了。先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左右侧飞,这些动作练 ...

这个最中肯

学习了,我也正在练习,没基础说什么都是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中肯

学习了,我也正在练习,没基础说什么都是白说

谢谢!飞3d如同跳芭蕾,基本功不扎实什么也做不好,看人家芭蕾舞跳得优美,看人家飞机飞的漂亮,就如同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大可不必为某些动作而苦练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参加比赛,要享受飞行的乐趣,在快乐中飞行,在飞行中练习,在练习中找感觉,时间长了不知不觉中什么都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横滚和眼镜蛇是蛇滚的基础,应该先掌握,扭力吊对掌握基本的蛇滚会有所帮助但不是必须。刘主持人的教 ...

刘主持人的教程在哪里啊?有链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飞3d如同跳芭蕾,基本功不扎实什么也做不好,看人家芭蕾舞跳得优美,看人家飞机飞的漂亮,就如同演 ...

不管是比赛还是自己飞行乐趣

基本功就必须扎实,不然都搞不成

如果是为了练会某个动作作秀唬不懂的人,那可以理解

网友E:
想练滚,必练四位滚,练四位滚必练侧飞和倒飞。然后四位滚连续起来就是横滚。再练眼镜蛇(大迎角平飞)和扭力滚。这些都会了就可以练蛇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练滚,必练四位滚,练四位滚必练侧飞和倒飞。然后四位滚连续起来就是横滚。再练眼镜蛇(大迎角平飞)和扭力 ...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是我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暂时不吃蛇了。先啃基础。
谢谢大家

网友F:
先从基础练起吧……

网友G:
继续学习继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