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24):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
看样子像   最次也是步进电机    但是伺服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好像是脉冲伺服电机

网友A:
前几天看到一堆电机,后面有编码器,电机有三根线,应该是伺服电机。300瓦,要100元。怕水深,没敢买。想问问驱动好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到一堆电机,后面有编码器,电机有三根线,应该是伺服电机。300瓦,要100元。怕水深,没敢买。想问 ...

要看品牌的,

网友(2019-02-10):
日本脉冲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伺服电机交流200V 200W 3000转 转矩6.5公斤/厘米  脉冲频率1000HZ

网友:
7楼是高手说的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