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MZ改装

楼主(2016-07-24):
这个控实在是太费电,想换一个锂
电池
,可自己不会改装,有哪位大神知道啊?求指点。谢谢

网友A:
淘宝买一块

网友B:
买两块索尼录像机电池就行,NP-F570

网友C:
入得这个坑的,改这个应该属于电路方面的基本功吧!!

网友D:
X宝直接买一个!

网友E:
淘宝有现成的

网友F:
拆开电池换电芯,sony vt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