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倒飞就没方向感?

楼主(2016-07-24):
这个是不是讲天赋的,为啥我倒飞头脑凌乱没方向?(真机还没有倒飞过,模拟器上的)各位老司机都是怎样过来的,现在各位飞3d都是条件反射吗?

网友A:
条件反射是必须的

网友B:
练的不够,继续~

网友C:
想不练就有方向感那才怪了

网友D:
我个人感觉吧,没什么,其实倒飞或对头悬停除了油门或者其实就是正负螺距不一样外,跟你平时打舵是一样的,只是看起来是反的。
当然,一般飞倒飞的都会调小陀螺议的感度,也就是说你打舵后不会自动回中了,这样给你反映的时间短了许多,如不立刻纠正就会炸机了。
其实解决的办法也是有的,一就是飞直机时就只用三轴状态飞,习贯了就好了;二是你可以在模拟器里将飞机先飞高一些再倒飞,这样既使错舵也有些时间给你纠正;三,必须苦练四面悬停,这个不过关很难住下飞各种动作的。

网友E:
都一样 练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F:
都一样,一步一步就熟了,时间久了就能感觉到在进步了,

网友G:
不是,人人出生就会倒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反射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的不够,继续~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感觉吧,没什么,其实倒飞或对头悬停除了油门或者其实就是正负螺距不一样外,跟你平时打舵是一样的, ...

谢谢你精彩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练就有方向感那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一样,一步一步就熟了,时间久了就能感觉到在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人人出生就会倒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一样 练时间长了就好了

ok

网友H:
模拟器上练到条件反射,修正不用经过脑子,眼睛看到然后手就直接去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器上练到条件反射,修正不用经过脑子,眼睛看到然后手就直接去修正

好的

网友I:
有方向感那就错了,那样还要脑子去想上下左右,时间就慢了,根本来不及修正的。
现在飞得话,应该是达到一种状态,比如:我要做自旋翻了,好,然后俩手指就下意识一顿搓,自旋翻就出来了,那样才好的。
要想飞得好,应该是要达到一种完全下意识地条件反射地去做动作才行的。只有多加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方向感那就错了,那样还要脑子去想上下左右,时间就慢了,根本来不及修正的。
现在飞得话,应该是达到一 ...

嗯,解决了我的一直的疑问。还是下意识比较好

网友:
直接倒的起飞,思维就不会反应不过来了,前提要安全第一,可以试着小飞机去练

网友J:
怎么倒着起飞啊?谁来演示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怎么倒着起飞啊?谁来演示一下

我开车都过度条件反射,一打方向就开转向灯,可是也没有路口。我飞固定翼吊机,都不知道方向舵打左飞机是倒向哪边。但遥控器打开手就会自然打舵,通过大神们的教导,对你的飞机真的就是要练习他,锻炼他,冶炼他,恋上他。然后,功到自然成。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开车都过度条件反射,一打方向就开转向灯,可是也没有路口。我飞固定翼吊机,都不知道方向舵打左飞机是 ...

等你练到可以一边跟人聊天 一边飞的程度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等你练到可以一边跟人聊天 一边飞的程度 就OK了

是啊,我现在是谁要是跟我说话,就炸机。不理人家就没事。眼睛瞟其他地方一眼,就要准备救机。

网友:
倒飞练久了,再回到正飞练习,恢复一下手感。免得像我练倒飞悬停上手后,再回到正飞对头,反而没手感了。呵呵。

网友:
倒飞有窍门,你先习惯一种自己的观察点在开始练习快很多。
比如对我,倒飞看成正飞队尾 ,左右一样,前后相反,旋转你看尾巴。基本一周就可以倒飞没啥问题了

网友:
因为不熟练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熟能生巧,模型无近路

网友:
多练习直到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