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IX飞控:地面合成OSD试验成功(意味着图传中断仍就可以看黑底OSD)

楼主(2016-07-25):
最近买了某个8000mAH的电池,俺的500电动直升机,也能飞二十分钟了。
以前一直想弄个 直升机FPV玩玩,今天下决心实际验证了:地面合成OSD

数传电台通常是窄带通讯,图传是宽带的,按照通讯理论,同样的发射功率
和接收灵敏度条件下,窄带通讯应该能通更远的距离。。。

地面合成OSD方法也简单:直接在数传电台的USB这边引出+5V电源 和 GND地
再在高频模块的“第二脚“引出RX信号,正好做成一个3P插线、去接miniOSD
俺这里暂时没有用图传,而是直接用一个摄像头 做图像信号源。。。

第二幅照片,故意把 摄像头 拔掉……来模仿 图像信号中断。这时候 无图像的黑底OSD仍然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飞行数据。

楼主:
采用 地面合成 OSD 的时候,
飞机 那边的 接线就 更简单了,

摄像头 直接 接 图传发射 就完毕。

网友A:
但地面延迟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地面延迟会比较大

  其实 无线电波 的速度 都是一样的 。。
数传模块:接收到数据,并且输出 延迟究竟多少。

俺估计 编码解码也就在 20——70毫秒,等改天
用逻辑分析仪就能测试得到 你所需要的 延迟数据,

无线电波传播的距离所消耗的时间(其实只几公里)
延迟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其实APM数传本来就是透明传输,MINI OSD无论接在数传发射端还是,还是接收端,收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这样mini OSD就可以跟数传接收放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 无线电波 的速度 都是一样的 。。
数传模块:接收到数据,并且输出 延迟究竟多少。

延迟主要是数据包不完整,然后重新发送所导致的

网友:
这个只是把osd放在地面站 与 空中之别 , 但一般百多块的数传 , 距离就只有100至200米左右 , 几十块的200mw图传 , 最小也达500米过外 , 所以这个连接方式 , 也不怎样

网友A:
这是数传和图传的区别,数传以数据包的形式传下来,你这种方式和直接电脑上的hud信息没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传和图传的区别,数传以数据包的形式传下来,你这种方式和直接电脑上的hud信息没区别吧

  肯定 没区别 的 。。
OSD  直观显示 的 内容更多些 。。

网友:
用了WIN8本?

网友:
哎,我觉得你这个屏挺吊。

网友:
对直机可行,对固定翼分分钟飞出几公里来说,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