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漫漫直机路,新手初入飞越450!

楼主(2016-07-24):
2016.7.26 论坛收的二手飞越FBL空机到了

2016.7.24玩过一段时间的四轴穿越机,自组了台250,玩的不亦乐乎,本想顺着原来的思路,整个大四轴,走航拍路线,论坛闲逛,偶尔看到直机的旋翼头,顿时觉得帅呆了,看各种直机炫酷视频,思“钱”想后,还是决定弃航拍坑,入直机坑@_@
飞越450 V2 FBL空机:买的论坛前辈的空机 二手
电机:花牌H2221 3S,不过3980kV,感觉这转速很快啊,不是讲的3S不是很暴力的嘛?
电调:好硬 铂金40A+设置卡 40A是不是不太够硬啊?
陀螺仪:Robird的G31,(据说很好用)
舵机:KST215*4(一个备用),KST515  这个好贵,据说不抗炸,试试看-____-
控:天地飞9II  原来穿越机的控,省钱熟悉、国产中文(富他爸买不起)
电池:花牌3S 2200mah 30C
工具若干
PS:自己在偏远的地方,遍寻全地就找到一个魔友(也是新手),只能哥俩单机奋战了(现在苦练模拟器,还有伟力的977狂甩狂练中,就是觉得977太不抗风了,没风还好,一有风,直接飘啊飘的)
最后问题来了:诸位前辈大大,我这配置能行不@-@?

网友A:
陀螺仪为什么不买个k8试试呢?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
电池c数可以大一点,不然飞下来温度太高,,不耐用

网友:
选飞越不会错。尾巴建议换双推。陀螺换k8吧,大众手感。

网友B:
舵机DEKO,炸了可以免费修,多练模拟打基础才是正道!做为一个即将退魔的魔友的心理话!!!!!

还有便宜2手设备,需要联系~

网友:
电调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DEKO,炸了可以免费修,多练模拟打基础才是正道!做为一个即将退魔的魔友的心理话!!!!!

还有便 ...

已经入手,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为什么不买个k8试试呢?其他都没问题。

这个先调调看吧

网友:
加油 坚持别退魔

网友C:
和楼主的配置基本相同,想说两点,新手最好用皮传,另外斜盘的215要配橙色的某越易碎臂,可以有效防止扫齿,避免过多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的配置基本相同,想说两点,新手最好用皮传,另外斜盘的215要配橙色的某越易碎臂,可以有效防止扫齿 ...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嗯嗯,我会努力滴

网友:
一直单飞的路过,这感觉只有本人才知道

网友:
单飞的路过,这配置练手足已

网友D:
不错,练手这配置够了。电调稍微有点小外其他都行。
我开始练手也是差不多的配置;
K8很好用,好调好飞。
KST要用易碎臂,你新买的DEKO就不需要了,直接上原装臂。
我出掉练习机后买了富丽380,6S配置,但是用4S电飞,超静音。
舵机3个1102,锁尾6125,K8,铂金60AV4,用精灵定速模式飞(70%),挺爽的
格式4S2600到3.6V报警,航线能飞个14分钟左右。
楼主好好练吧,祝不炸鸡,
即便炸也只换易碎臂

网友:
好好练,练一段时间换成6S动力,飞起来更稳

网友:
我也入直不久,配置基本和你类似,够了,真机目前只练起降和四面,想要技术快速提高还得从搓模拟开始

网友:
可能还是大众的选择K8简单好用吧,懂的人也多

网友:
加油~~加油~~坚持享受飞行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练手这配置够了。电调稍微有点小外其他都行。
我开始练手也是差不多的配置;
K8很好用,好调好飞。 ...

借你吉言

网友:
天地飞是多轴 固定翼控,主机用 devo10 控

网友E:
我前几天也是刚高考完 正在从新入魔 也是飞越450 dfc 皮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前几天也是刚高考完 正在从新入魔 也是飞越450 dfc 皮传

练手最好还是fbl,炸了你就知道dfc不是用来练习用的。

网友:
新手飞越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手最好还是fbl,炸了你就知道dfc不是用来练习用的。

先用着吧 毕竟前几天收的 有机会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