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传图滞后卡图问题

楼主(2016-07-24):
求各位大神解答,我六月份买的精灵4,买回来时就发现飞出一百几十米就出现传输偶尔卡图、传输图像滞后,电量降低后更明显;以为是手机问题,用苹果迷你ipad和苹果6手机均是这样,为什么?

网友:
固件升级了么

网友:
环境没问题   就返厂吧

网友:
我前两天用的精灵4,图传也有些不爽,,,几米的距离都会有点卡顿,花屏,,感觉延迟也比较大

网友:
我精灵三飞出1500米以上都还行

网友:
lightbridge  图传  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会出现短距离的卡顿,延时。    之前用P3A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升级固件也没有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一直用的是iPadmini,以前蛮好的,最近的现象跟你说的一样,官方建议换显示,换了note5就好了,但最开始用note5是卡的才用iPad迷你,估计天热有影响,近来反应图传不好的声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一直用的是iPadmini,以前蛮好的,最近的现象跟你说的一样,官方建议换显示,换了no ...

天气热卡图的现象更明显,寻求解决方法,大疆方面能给个解决方法吗?

楼主:
请问一下“固件“指的是什么,手机还是精灵4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固件“指的是什么,手机还是精灵4升级?

精灵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