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凑 热 闹 ! 也 玩 空 心 杯 小 四 轴 】

楼主(2016-07-24):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个好 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个好 用的什么飞控?

minicc3d加4个mos管

网友B:
mos求型号

网友C:
教程教程,跪求教程,之前试验过,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求型号

随便找个不用的无刷电调拆下mos管直接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程教程,跪求教程,之前试验过,失败了

mos管有1个脚接飞控信号输出,有3个脚接地(电池负极),另外一边4个脚接电机负极,电机正极接电池正极。

网友:
这个不焊插针的cc3d在哪买的?看到你用了2块电池,是用的2s电吗?电机、接受、cc3d、摄像头这些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6-08-29):
楼主我也用 cc3dmin控制mos管,但是CC3D以上电,电机就转。调节到最小输出也不行,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