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散热问题

楼主(2016-07-24):
请问各位在设计无人机的时候有没有好的散热处理办法,特别是内部有关键设备,因为公司正在研发的无人机出现了严重的散热问题,导致处理器出现过热断电保护的情况,影响正常飞行,不知各位有没好的建议,最好不加风扇。

黄色部分就是需要散热的

黄色部分就是需要散热的

网友A:
结构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处理了

怎么一个通风结构比较好

楼主:
是你啊,还是公司那个机器的问题,有没好的建议,前辈,现在桨的问题还没解决,又增重了,满载16kg

网友:
自然风冷,结构上设计个散热风道,利用螺旋桨和飞机前行的气流强行降温

网友:
不搞全包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你啊,还是公司那个机器的问题,有没好的建议,前辈,现在桨的问题还没解决,又增重了,满载16kg{:1_31 ...

建议你们先换个桨,或者桨垫。可以试试不锈钢垫片。先消除最重大的隐患,桨垫碎了可就麻烦了。具体的可以加我QQ问

网友C:
哪个部分需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部分需要散热?

XU4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们先换个桨,或者桨垫。可以试试不锈钢垫片。先消除最重大的隐患,桨垫碎了可就麻烦了。具体的可以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