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z24

楼主(2016-07-25):
上一个帖子请教买哪个控好,支持mz24的不少,于是果断买了mz24,看帖子求教后美国手改了日本手,设置通道和摇杆校准时没有反应啊??感觉没通电似的!我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不懂帮顶,羡慕楼主买了mz24,同事也恭喜楼主喜迎新欢。

网友A:
改手设置模式就行了吧    没通电估计你插头没插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手设置模式就行了吧    没通电估计你插头没插好吧

我的意思是摇杆没反应,没有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摇杆没反应,没有动作。

那就是你没插头没插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没插头没插好吧

您是指哪一个插头?屏幕是有画面的,只是两个摇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哪一个插头?屏幕是有画面的,只是两个摇杆没反应。

摇杆插头

网友:
应该不是插头的问题,这控换左右手不需要拆控。后面几个螺丝一拧就可以换左右手。有个界面可以看各通道的反应,你看看哪个通道没反应,再在通道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论坛里有厂家专栏,还可以加q群,解决问题很简单。

网友:
要对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