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電池的怪現象

楼主(2016-07-25):
想請教大神們,我的King Kong 210當用4s 電時有怪現象。試過很多次當使用4s電池時,電機在空中會特然沒有了動力掉下,但圖傳和鏡頭是正常的。這現像也不是每次都發生,但使用3s電池則從沒有試過!請問大家有這經驗嗎?我現在搞不懂是那部份有問題?請各大神指教。配置如下

KingKong 210 機架
隨機分電板
BRF3 飛控
DYS XM20A 電調
EMAX RS2205 電機
Foxeer 600mW 圖傳
Sony 700線 鏡頭
Futaba 3008 接收
Futaba 10J 控
花牌 4S 1500mah
5045 雙頁槳
Aomway 天線

网友:
电调过热了吧

网友:
关注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
我3s也遇到过,估计是电调过热保护了,天气凉爽就不会出现

楼主:
哦!明白。謝謝大家的回應,真是的近幾天的天氣也真是太熱啊。希望天氣涼快少少沒有這問題吧

网友:
分電盤GG了!

楼主:
我也曾經懷疑分電板問題,但我覺得電調直接在電池取電的,除非是5V輸出不穏啊,但不能証明

网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排查。。。看看每次掉下来的方向是否固定。。。我以前遇到就是不定时的偶尔飞机翻掉,都是向左前方翻。。。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拿在手里推油门出现一次4号电机感觉堵转一样。。。然后重点排查了4号电机和电调至今没事

还有就是不固定方向就是随机电机停转或者四个一起停转。。你必须要找到是哪一种才好排查

网友:
固定方向也就是几号电机停转或者瞬间停转又能起来排查那个方向的电机电调

不固定随机的,我认为飞控可能性更大

全部停转的话就是供电问题。。但是分电板对于电调供电就是把他们连在一起,没有任何特殊电路。不见得是分电板问题

楼主:
謝謝你很好的建議。我記得有兩次慢低飛時,特然好像沒有了動力一樣,看屏幕感覺像是水平式掉下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很好的建議。我記得有兩次慢低飛時,特然好像沒有了動力一樣,看屏幕感覺像是水平式掉下來啊!

因为我有习惯。飞机出现意外我第一条件反射就是切了熄火。。。所以我要根据镜头来判断我切熄火前一秒飞机是什么状态
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大可以什么都别动过去看看飞机,是个什么状态在做判断。
如果慢飞都会掉下来,应该电池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你目前4s就只有一个牌子的,建议还是先更换别的品牌试飞50电再说

还有对于偶然才可以触发的故障。。建议重新装机。。所有接头焊点都要加固一遍,就当是装新机了。。。有时候也会有意外收获

还有要特别留意碳板是导电的,很多地方是否可能会和碳板有接触一定要排查清楚

网友:
再不行只能用排除法慢慢测试。。。考虑到如果你说的情况是真实情况,同时失去动力,按照几率来算,四个电机电调一起出现一个故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从飞控,分电板下手更换测试

网友:
电池和分电板的插头一定要插上去很紧难拔掉那种。松垮垮的果断更换分电板这头的插头

楼主:
謝謝你的幫忙,待我再試試你的方法再回來告訴你。

楼主:
昨天再試試後發現奇怪的情況。當使用4s電時又發生特然失去動力的情況,因為今次飛到很遠了所以想試試能否掉下後再飛回來,但發現完全不能解鎖及啟動了失控的BB聲響(因為在屏幕上聽到聲音)。當我步行到飛機附近時則沒有了失控響聲及能解鎖起飛。之後再試另一塊4s電池也有相似情況。我再用3S電池飛向同一位置及更遠的位置但完全沒有失控的情況發生。我共試了2塊4S及4塊3s都只是4S電池有這情況。真的搞不明白,希望再有大神指導

网友(2017-03-07):
我的130小鸡从2S换到3S电池时和你情况类似,但是我不光是动力断掉,连图传飞控也会断电。可能是我的电调太小,6A的,可能你的20A电调也小了

网友:
5Ⅴ稳压块过热了。

楼主:
我也回應。我最後發現我的接收天線其中一條有破損。換了天線後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