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神多,来问个问题

楼主(2016-07-25):
请问130电机后盖上这条缝是干什么的?今天看了一测试转速视频,有人塞了一铁片进去,故有此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

我以前也以为是散热,直到发现有人塞了个铁片进去

网友:
就是散热啊,

网友:
进去就是两电刷,塞铁片不短路了吗?

网友B:
安装尾盖的时候,塞东西进去张开两块碳刷避免转子压坏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尾盖的时候,塞东西进去张开两块碳刷避免转子压坏碳刷。

这个解释靠谱

网友:
还是6楼专业。

网友:
130电机二十多年前买了一整盒,到现在还放在家里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塞死

尾盖取出后两片碳刷是紧贴在一起的,换向器无法通过紧贴的碳刷,塞个小木片进去旋转一下撑开碳刷,让换向器通过。

网友:
6 樓正解

裝尾蓋的時候要塞東西把碳刷分開

网友:
6L 有道理

网友D:
小的时候就从各种电器里拆这个电机来玩。 用它做过风扇, 还做过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的时候就从各种电器里拆这个电机来玩。 用它做过风扇, 还做过吊车~

130电机应该是小朋友们接触最多的电机了 毕竟各种玩具

网友:
现在才知道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