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7模拟器FPV模式怎样打不开

楼主(2016-07-25):
以前装G6都可以,现在装G7打不开了,就是第一视角的,请问怎样设置

网友A:
3D场景才能第一视角,请转换成3D场景试试。

楼主:
谢谢。劳烦请问,怎样转换。给讲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场景才能第一视角,请转换成3D场景试试。

3D场景才能第一视角,请转换成3D场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的天!我给看成凤凰模拟器了,该死!误导您了,对不起!
不过也应该是有的,我以前用一个老的笔记本电脑上就不能进入3D场景,用X60s的就可以,但3D下严重掉帧;后用X220就很好了。
所以,一是否电脑显卡不匹配,二是否缺少某些加速的控件或程序什么的

楼主:
没关系,您尽力了。谢谢

网友B:
开3D图,然后按下F2就可以了。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的。F3,F1都有神奇效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3D图,然后按下F2就可以了。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的。F3,F1都有神奇效果哈

咋开3D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开3D啊,谢谢

就是你要进3D的地图玩才能按F1、F2、F3进行不同视角飞行。鼠标放G7界面的左边或者上面的标题栏都有飞行场景选择的。就像选飞机那样。。。